845主板搞得我崩溃了!!!

楼主(2011-01-10):
今天接到一块845主板,顾客拿来说不能触发。上电测了一下电压,没什么发现,就把I/O给换 了,还是不能触发,于是使出"杀手锏",换南桥,心想90%都可以了。但结果却是令我失望,还是不能触发。唉,没头绪,强触,居然能正常来显 ,但短接开关就是不能触发。实在没办法了,,希望各位大哥支支招。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问题在开机电路部分,你先从开机排针一点一点查起。上去就换IO根桥是很不明智的选择。

网友(点评):
那肯定就是开头引线电路有元件坏了啦

网友:
怎么不把网卡,声卡换下试试,点不亮,先着手这个,再搞南桥

网友(点评):
强行触发网卡之类的芯片有没有发烫啊?

网友(点评):
强行能开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不可能有短路现象,你说的意思是有短路,这种可能不存在

网友:
开机针有点呀吗?查一下atx电源口14脚线路.

网友:
  查绿线到IO的线路

网友:
量下触发脚的电压,测南桥晶振,拆网卡,声卡,南桥工作电压,放COMS电池,IO

网友:
按不能触发的流程来查啊。先查3.3VSB,晶振,跳线。再查触发时IO是否跳变,IO与南桥信号是否跳变,IO与绿线的线路。应该就是这些东西了。你的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一般都是绿线到IO之间的线路有问题,断线或者有东西坏,,查一查吧,很容易搞好的....

网友:
应该是开关针附近的元件有损坏的,重点看三极管

网友:
lz 不能够啊? 你连BGA都有了 怎么修开机还没有一点时序那?
首先 你得看看板子是什么开机的吧?才能好判断

网友:
什么IO啊,是不是83627??

网友:
强 这样就BGA了,线路都不跑下

网友(点评):
看来和我是同一等级的

网友:
不要想着换南桥,看开机排针电压正常不,有待机吗?

网友:
晕,还有你这样修板的?
建议你把触发电路图再看看。。从atx14脚跑线路,看看接到哪了?有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或者一些三极管门电路啥的。。。

网友:
楼主貌似经验主义维修。根本没有维修思路哦。呵呵。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五大条件查了吗:VBAT  3VSB  32.768  RTCRST  RSMRST

网友:
重点查IO到绿线间的电路  IO南桥你都换过了  而且还能强加电  说明问题不大   仔细跑下线路吧   看绿线有没接着三极管

网友:
跑一下线路或找电路图根据上电时序修

网友:
我是新手  一般都会按易到难  只能乖乖的按开机时序了

网友:
楼主真心急,一上来就杀I/O,搞BG,呵呵,强开能过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跑线 ---VBAT  3VSB  32.768  RTCRST  RSMRST

网友:
RTCRST  RSMRST
这个是什么意 思在那测,多少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这几项里是什么意思啊,有些懂,有些不懂

网友:
心急的也不能干南桥,至少先看通电不触发时,南桥有没有一点点热,有热的话马上干了她

网友:
要是我 直接换块新板子 这个板子当料版!

845真没浪费时间的价值了  好的才卖30~40

网友:
现在已经修好了,是绿线到Q2断线了,因为我们这里料板多,这些板又没图纸,跑线路又要跑很久,我换个南桥才30分钟左右,所以我一般都是先换,不行的话在慢慢静下心来看看

网友(点评):
有没搞错?一量开机针都没电压就应该跑线路啦,还做S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845不值得修,但我要的是信誉,不是值不值的修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开机电路中的三极管。

网友:
跑个线路貌似也不需要30分钟吧,对于楼主强大的BGA,我只能膜拜

网友:
碰到过一块不能触发的机器,是开机针上面没电,后来查看到一个1117的三段稳压管,没给南桥的电有了,但是开机键上没电后换了个就OK了。

网友:
你太牛了,连触发的条件也不量,就干IO和南桥

网友:
是的,维修流程要明确呀,换了南桥的主机,也快费了哦

网友:
不要那么冲动, 线检查一下基本的工作条件。
之后查下14PIN ,和触发排阵的线路

网友:
晶振正常吗

网友:
流程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LZ的焊接技术蛮好啊,翻翻书开机电路也简单

网友:
LZ维修的思路不对吧,既然强短接可以,那就应该先查电路啊

网友:
时序,时序,还是时序。我手里的资料,除了我们基地强调时序这个概念,其他的好像都没有这个概念,但不可否认,时序非常重要。

网友:
从开机针开始跑线路~~~~

网友:
不按顺序来查,上电就干IO和南桥,你这是自食其果,本来是很小的问题你却弄得一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