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ATI 9550 128位128M 显卡显示不全求助。

楼主(2011-01-10):
双敏ATI 9550  128位128M 显卡AGP 8X,在DOS、BIOS下字符显示不全,请见图片;在WIN下有虚线,勉强可以使用极伤视力,仔细看了元件没有掉的,也没有明显有烧毁的。散热片被取下来了,中间的是GPU芯片。请问此显卡还有希望修好么?如何医它?还请知情者不惜赐教,盼回复。

网友:
加焊GPU芯片呀!无得换下晶体呀!

网友:
用R3测试下看是那个显存出问题 花得不太有可能是显存排阻开路或虚焊了先测试下再动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9550芯片脱焊的可能不大,这种TSOP显存坏的比较多,不管怎么说,先用软件检测下
就知道了。这种花也就是少数几位数据位有问题。另外,显卡上的晶振极少坏,像这种花屏故障,卡能点亮,晶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说得对,用R3MEM测一下,估计有一个显存虚焊或者小坏。

网友:
一般我们这都是直接加焊芯片,90%都能好

网友:
99% 显存坏,加焊没用的,没测试软件的话估计你很难修好,拿维修店修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答复,先测试一下,再把情况发上来。实在不行,把此电脑当文件服务器用了,远程连接登录电脑操作。

网友:
这卡 排阻 爱坏

网友:
测试情况如下,大家请帮助看一下,是说什么地方有问题呀?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50 (0x415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是说A通道1到7...有问题,还有B通道1到7有问题么?

网友:
显存不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