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闪 延时怪病

楼主(2011-01-10):
一台清华同方19宽液晶刚开机,电源灯不停的一闪一闪,开不了机,要等会灯又突然不闪了,才能开机,电源是外接12V换过没问题,高压板也换过,还是不行,好像要预热才能开机。开机后就没问题,冷了再开还是老毛病。内部只有高压板和驱动板。电容没鼓完好。请教各位高师们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是屏解码板的问题!

网友:
检查驱动板12V电源供电以及3.3供电模块和周围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用烙铁 烫一下 驱动板 供电的电容 立马 就知道 是哪个电容 不好了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说。如果是我的话就这样搞。。。

网友:
我知道电容稍微鼓一点都不行,上几天刚修了一台,就是稍微股了一下,但不是你这样的毛病。

网友:
感觉是电容的问题。。充电的过程慢,有可能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换了电容试试 有的电容外表看没问题的 但是你拆出来下面已经漏液了

网友:
嗯,看了各位大哥的分析,我又学会一招了

网友:
是电源12V滤波电容鼓包造成的

网友:
还有可能面板按键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