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输出

楼主(2011-01-10):
今天接到两块板子,不亮,测了一下CPU电路,发现G、S极无输出电压,D极有12V的电压,我是新手,感觉应该是电源IC芯片的问题,但此芯片较小,引脚也比较密,不敢确定,请教高手该如何维修,最好把思路说一下,先谢过

网友:
先查查管子坏没坏,坏就换,没坏查电源管理芯片,对照型号找PDF资料,通过PDF查IC工作条件,如VCC、EN、FB。。等等

网友:
不上CPU也没有供电的哦 ,上了不支持的CPU也不供电的哦。

网友:
你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啊..还有是什么板啊...有一些板内存供电和北桥供电都正常后才有CPU供电的.....你确定其他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是呀!都检测了什么地方?详细点才能帮到你!

网友:
修主板要把焊工练好啊,要不换多角的芯片会换不好的啊!

网友:
有的板子需要插上cpu才能有供电 下载个电源芯片的额pdf 查vcc供电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对地阻值,看供电管有无击穿的,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电源IC是6566吗?  是的话肯定是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这么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明白啦,桥供电貌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