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1-01-10):
今天修了一台IBM T43的机器,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荡机,进不了系统
拆机就开始做南桥,这机器南桥是FBM的,先把南桥取下来,重新直球做上去
试机的时候问题来了,机器点不亮了,跑00,电流可以上去就是不跑马,重新换南桥再做上去还是一样
以为是掉件了,拿了块料板对了半天也没发现掉件,很是郁闷,量各点位电压都正常,就是跑00,也没短路地方。
请各位高手给点思路。。。。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要确保板子没有回潮和发霉啊, 一般来说, 原来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就在哪儿修补.
除非^^^^^^^你的BGA技术不成熟 .

网友:
兄弟啊,我刚好也有一台T43跟你一模一样的的问题,我是把南桥焊盘搞掉了几个分了几
根线,状况与你的一样电流上去了1。1A,但不跑马。

网友:
现在就按照不开机来修呀,电压正常了,看时钟,复位呀

网友:
刚开始跑码,现在没感觉!没做好吧?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碰到.可能是做BGA没做好.

网友:
问题找了,是CPU坏了,不知道怎么搞的CPU怎么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做桥怎么做得CPU坏了。

网友(2011-04-27):
确实是人才啊。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吗?

网友:
有时候CPU就是害人

网友(2011-06-02):
CPU这东西。。。。。。。。唉

网友:
呵呵 做桥时 CPU没有取 要不就是试机时风扇没有装好 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