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短接绿线和地电源无任何反应 无5VSB 鑫谷电源

楼主(2011-01-10):
我是个新手
是个鑫谷的电源
做工不太好,连二级的EMI都没有
图片中的共标出6个东东
问题1、这6个是不是都叫开关电源啊?是不是都叫辅助电源开关啊?是不是还有主辅之分呢?
问题2、用万用表测试,可不可以不把这些东东不卸下来,就在上面测量呢?我卸了半天,实在是不好弄,我就测试了一下,只有一个管是好的(我自认为),有几个坏的(用二极管那个档位测试几个脚,都断路)
大家帮忙回答这2个问题啊。。。。

上传2个图

网友(点评):
123是开头管,1是辅助电源开头管,23是主电源 456是肖特基二极管,这个AC脚是相通的,正常

网友:
先量紫线是不是有5V电压,有副电源OK

网友:
刚才测试了,无5VSB

谁有好的办法把辅助电源取下啊,用吸锡器实在很费劲啊。

这个电源修好了,是那个启动电阻的事,零件我没有买,从别的电源上拆了个680k的电阻给安上了,测试5VSB正常,短接绿黑线后,各项输出电压也正常。我也问原来的是500k,现在是680k,对电源后者说是对主板,有影响不?

网友:
这个电源非常多,芯片用的是TL494和LM339,先修辅助电源,有了+5VSB那就好办了。

网友:
5VSB有没有啊?

网友:
那就修辅助电源,没有多少元器件,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是辅助电源呢?

网友:
圈好的部分就是辅助电源,易坏的元件是Q3、Q4、R11、R12、R13、光耦。

网友:
先修好待机电压,看辅助变压器相连的二级管有无5v和12v待机电压,若果没有12v,电源管理IC不工作,肯定不产生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