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掉盘的颗粒大家使用过么

楼主(2011-01-10):
今晚上拆显存颗粒的时候,发现拆的几个颗粒上的盘都掉了好几个,不过手上没有相同的颗粒去代换,于是查了查引脚发现除了几个空脚的颗粒,掉了VSSQ和VDDQ的颗粒也都能用,不知道这样的内存颗粒能不能使用,大家有没有换过的
内存颗粒

网友:
掉vss、vdd和空脚的都能用

网友:
没见过 只能帮顶

网友:
以前也是没注意,这次拆显存的时候,发现颗粒上有些焊盘掉了,很难确定是我拆掉的还是本来就没有盘,不过只要是引脚上有重复的,即使掉了盘也是可以用的,稳定不稳定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代电脚掉了一、两个是可以工作的,设计的时候,供电脚都有很宽泛的富余电流量

网友:
正常的很,供电和空脚都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用的 上次显卡掉了好几个点 但上去还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