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怪病 ,请高手 支招...

楼主(2011-01-10):
一 杂牌 845主板 能够 正常开机 使用 ,不过一段 时间 后 自动 黑屏  ,手动重启无效,必须断电再开机 就可以,经过你测试 后锁定主板有故障..  在一次 黑屏的过程中 发现 是主板 自动发出了一个 复位信号,检测卡 复位灯常亮。。然后一直处在复位状态,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请高手支招 ....

网友:
自己发一个复位也最多重启啊不会黑屏啊~清和刷下BIOS先,从简单的开始搞~

网友(点评):
自己 发出 复位信号后 ,一直就在 复位状态,必须断电 才可以开机

网友:
测复位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又是I/O作怪?

网友:
通过楼主对故障的描述。我感觉应该先从电压和时钟着手。南北桥供电电压。其次时钟是否偷停。正常工作中突然没时钟了是不是会黑屏。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裸机试了吗,再换个电源,检测内存电压跟其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