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怪问题 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1-01-10):
昨天 修一客户的电脑  故障现象 为 可以开机正常使用  不过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黑屏,手动复位无效  必须断电 在开机才能使用  ,进过检测 锁定故障在主板  ,那就修主板吧  ,在 检测过程中发现黑屏时 主板发送了一个 复位信号,且一直处在复位状态,必须断电 在开机 就可以使用,请问 高手 这种 故障是那个地方有毛病哦 ?

网友:
主板 时杂牌的845主板

网友: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不停的闪吗???你查查CPU,内存,北桥供电有没有偏高或者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还是不停的复位,那就从复位电路开始查了...
还有是什么板呢,,,如果是AMD的话又是单个桥的话.有可能是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