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主盘不能引导系统,设从盘一切正常

楼主(2011-01-11):
一块西数80G的硬盘,设主盘不能引导系统,设从盘一切正常,数据线绝对没有问题,请问,是哪儿有问题呀?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写入MBR。

网友:
从写MBR试下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没有用,旧的或修过的西数设主盘把盘上跳线都拔掉就可以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