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联想昭阳E43L DALE9EMB8D0 REV:D 的图纸!

楼主(2011-01-11):
急求:联想昭阳E43L DALE9EMB8D0 REV:D 的
!
基地里找到有E43A的图,不对这块板!
联想

网友:
来自: 重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1934

网友:
cqlgdn
的帖子
这份图纸我有下,就是有很多地方不同!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图纸,你的板是什么问题,我的开机保护,但我的电压基本上都能出来,咱两可以对比着修

网友:
来自: 重庆
SIU2010
的帖子
那就没有了哦 大同小易 都是LE9 也可以参照啊

网友:
电压控制这块是不一样的,用的芯片也不一样

网友:
大同博远维修
的帖子
我这是二修板,是没有PLT RST#,我现在问题大了,南桥装上去就大电流,不装CPU,电流都上到了1。6A 了,连换了两个南桥都是一样,没换这前电流上到0。27的样子,是差不多正常的。

网友:
不上南桥看电流怎么样,如果还是大电流的话,不上南桥先修修看看。好像是有短路的。

网友:
不装南桥上电是正常的,0。25A

网友:
分析是这样的ISL6237是3V 5V IC TPS 51116是1.05 C6-BJ R18这个芯片没见过,但1.8 1.5都能瞬间出来,最后 FR=BL H1E这组没电压,也不知道多少V 的,分析开机保护可能是这组电压没出来的原因,思路还不清晰

网友:
大同博远维修
的帖子
6262 跟6262a 到底能不能代换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所想要的.

网友:
赞楼上一个 我手里的也和楼主下载的一样 不知道楼上的是不是另外一个版本啊

网友(2011-03-04):
感谢12楼的朋友分享图纸。不过好像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