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1-01-11):
接到一台DELL 1525机子,不充电,但是偶尔能吹,换电池不行,换适配器 也不行,充电芯片是MAX8731AE,芯片的供电和控制信号都正常,换了个MAX8731也不充,就是查不出问题,请高手指点下,多谢
芯片

网友:
查找工作条件,你也 不说清楚点

网友:
换芯片不行就查工作条件!

网友:
把充电的MOS,控制芯片换掉

网友:
是!充电电路,反复查

网友:
充电电路跑线 ec 都抛下

网友:
充电电路要一条一条线路的查,没什么,就是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