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京东方进系统黑屏死机

楼主(2011-01-11):
京东方T3000进系统黑屏死机  测了硬盘也换过  拆机测供电均正常 这机子以前有人修过 具体故障现在是:装系统GHOST完了进WINOS LOGO 完就黑屏 死机 PE也一样

网友:
你单步安装试试。硬盘分区,要做好。拆了板做系统,一步步看着做,坏了就测电压,
不好我再没招了。

网友:
不用硬盘进pe

网友:
弄了3V5V供电心片 待机0.33V  不知道那里又短路了  但是3V 5V 2.5V正常待机  可以触发可调电源无跳变 3V5V后级电压没有  期待能解决  不知道从那下手  I/O换了

网友:
短路解决 网卡烧坏  但CPU无供电  我不知道这机子怎么这么多毛病  拿来是装系统的 日到
换了个系统供电的芯片 就烧了 网卡 CPU供电也没了 0N一直是低电平 也不知道ON那来的 图纸也没 T3000 有图纸的兄弟发下

网友:
换个好点版本的GHOST看看。
再考虑换内存,硬盘这些试试
不行拆机可能跟CPU和南桥的关系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