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笔记本接外接电源后USB鼠标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1-11):
HP NC6000笔记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用笔记本上的电池就一切正常,但是一担把外接电源接上 马上USB鼠标就不能用了。试过键盘也不行。但是u盘 摄像头 移动硬盘都一切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教哪位仁兄知道这个问题   提示一下!!!

网友:
是原装电源吗,如果不是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这种一般为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你怎么没把电池拔了。接电源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鼠标是不是水货,换电源 鼠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