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的显卡是不是特别难做?

楼主(2011-01-11):
接手一台明基本,显卡是770的,客户说三个月前修过,现在又坏了,
我通电看了下电流,检查了一下还是显卡故障,报价450元(知道这个芯片非常贵),
客户同意,留下了机器
订了一个771,等第二天芯片到换上一看发现还是不亮,晕~~~~~~~~~~~
BGA是刚从基地买的360,换7300和630还没失手过,操作也没问题
首先想到可能买的芯片有故障,于是找了一个测试的770再换,这下更悲剧了,直接上电掉电
以前修别的本本换 770 703 也没这样过
上基地一查,好家伙,发现好多兄弟碰上和我一样的情况
我现在又把芯片拿下来了,上电正常,仔细看了没哪里短路的情况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故障怎样处理好?????

网友:
是你曲线设置不好吧!昨天我的7950做了一次没显示!之后请教一个老师傅说我曲线不行!改了重做,一上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好像显存比较容易爱坏!

网友:
首先 你 显卡是没做好,看看有没在旁边掉件,再就是把温度设置看下

网友:
温度曲线怎样设置谁能说说呢

网友:
机器还搁在那,操作都没问题,不上显卡芯片,主板供电都正常的,希望修过的朋友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