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200 不过内存问题

楼主(2011-01-11):
早上收到一个东芝小本,加电发现电流跳0.52——0.48——0.39,一看内存不过。心想稳定是北桥虚了
拆机开整,加焊过后,加电亮了。
装机,开机却是又回到以前状态。吐血,板子拆出来,再点发现点10次有5次是
亮的,几次带你不亮,。心想肯定是没蒸好,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内存供电。vef.对地数据地址阻值正常。
没思路了,求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内存不过

网友:
MB200是东芝M200吗?是的话就换大电容

网友:
我晕,我型号打错了。具体型号是 NB200

网友:
电压的问题

网友:
重植吧 bga

网友:
重置北桥无果。。问题依旧。
明天再置下CPU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内存槽虚焊了,加焊下内存槽

网友:
这个上网本的机子,N270的CPU空焊的多吧

网友(2011-07-01):
直接刷BIOS吧,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也解释不了。我修的过程是先加焊内存插槽,做北桥,做CPU后一样时亮时不亮,最后刷了BIOS就OK了。

网友:
换个北桥多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