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魔剑A770反复跑内存

楼主(2011-01-11):
昂达魔剑A770 反复跑内存 !!电压都正常 CPU座完好,南北桥完好!
cpu

网友:
来个人说句话啊!!等的蛮急的

网友:
代码是怎么样的,有些主板没插内存或内存是坏的会反复跑,确定内存是好的的情况下查内存工作条件,条件满足可以试试压北桥,刷个BIOS,如果是AMD的CPU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xurenjian7
的帖子
换了5跟条子 CPU是好的!bios刷过 ,北桥也压了!一切条件都满足!不上内存,代码是64,蛮正常!上了之后跑64.,EE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AD线

网友:
郑鹏(大鹏)
的帖子
检查了 都是正常的!师父说此版不好搞

网友:
先刷BIOS,刷BIOS无效,就做北桥

网友:
换下IO尝试下,不行的话上BGA重做下桥。

网友:
huan ge 电源

网友:
来自: 重庆
昂达魔剑 的做工 在昂达中 算好点的了 一般刷BIOS都会好哦 不好 查 内存AD 北桥重做珠

网友:
你加焊个座子试下吧

网友: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A770 V3.0主板, 测试卡跑EE 反复跑内存,换了个CPU 可以显示了。

网友:
更换一个IO试一下

网友:
直接更换IO,,,不行再加焊一下北桥,,没有多大的问题,,再不行就要换板了,呵呵,,,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都是三班斧,不行就甩!!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

网友:
内存时钟核心vtt,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到cpu座的ad线对地阻值都一致?加焊桥,换io。。。。拆外设。。。。。。。。

网友:
更换一个IO试一下吧。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场管和管理芯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