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做显卡后掉电

楼主(2011-01-11):
我有一台CQ40独显的,做了显卡,现在上电十几秒就掉电了,不是完全保护,可以马上上电,上不上内存,CPU都一样掉,如果上内存CPU可以在内存AD线上看到有数据跳变,然后就掉了。上跑码卡可以跑到89,不上内存E0。大家帮一下!

经过进一步测试,用电池是正常的,不掉电!充电正常!用电池开机再接入电源过一下子也会掉电!

网友:
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最好换个显卡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师兄你用的是新显卡吗,做完后你量过阻止吗,

网友:
显卡做了N遍了!应该不是没做好的原因!也换过了一颗还是一个样!我都快疯了~!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显卡肯定是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有没有掉件啊。断线之类的。。

网友:
肯定显卡没做好的啊 重做

网友:
换过北桥了,不得!就是加电7秒钟左右就掉了,不管你上不上CPU内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焊好,重新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摘下显卡上电试一下会掉电不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好,要不重植球试试。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个显卡

网友:
拆了显卡还是一样掉电!退不了机才要紧,原来人家是可以上电,外显的!

网友:
AMD的U 就换个U试一下

网友:
打一下阻值看一下是不是北桥或者南桥空悍了

网友:
你就重新做了显卡就这样了,那么不是显卡没做好就是掉件了,这些应该考虑做的时候的问题。对一下件。。。。

网友:
对了,没掉件,显卡换了一样!这个是INTEL的CPU

网友:
显卡旁有元件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