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的波形和频率

楼主(2011-01-11):
LA-3361P的板子,不触发,在测南桥晶振的波形和频率的时候发现波形正常但是频率却明显偏高,南桥的型号是INTEL NH82801FBM,晶振是四脚的32.768KHz,下面是示波器保存的波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1-1是南桥的晶振在没有插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
晶振第一脚的波形!

1-2是南桥的晶振在没有插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
晶振第二脚的波形!

1-3是EC晶振第一脚的波形(KB910LQF)

1-4是没有插适配器和电池时EC的波形

1-5在没有插适配器和电池时的南桥晶振第一脚
波形
CMOS电池提供RTC供电

1-6没有插适配器和电池时南桥晶振的第二脚波形
RTC供电

1-7插上适配器后待机电流在0.038是南桥晶振
第一脚的波形

1-8插上适配器后待机电流在0.038是南桥晶振
第二脚的波形

1-9插上适配器后待机电流在0.038是南桥晶振
第二脚的波形

感觉频率高了很多,南桥晶振是32.768KHz,但是从示波器测量的频率达到了40多KHz,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
频率肯定不对,会是谐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南桥的型号是INTEL NH82801FBM,晶振是四脚的32.768KHz,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多吧

网友:
可是我的问题就是南桥的晶振频率明显偏高!南桥是换的好的!
晶振也换过!

网友:
查下晶振的谐振电容,看是否失容,查下cmos 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情况下晶振的两脚的频率应该相差不大,而且和电源适配器无关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613-1-2.html

网友(点评):
无可用信息的回复,请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