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进系统死机黑屏

楼主(2011-01-11):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昂达AM2主板、开机正常,就是进系统黑屏死机!就试着用U盘引导进PE!谁知进PE也死机黑屏!内存 显卡 都换了还是一样!求助大哥是怎么了!

网友:
是黑屏还是死机呀,两者情况不一样哦。先去掉外设,硬盘光驱等,裸板试试用U盘引导。BIOS放下电,改善散热,从简单的先着手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裸板也是进PE死机!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北集成的!我上BGA加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后搞定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行!还是死机

网友:
你不用进PE,在DOS试试看怎么样。摸摸哪个元件的温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