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认不到电池,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1-01-11):
联想A600认不到电池,电源可以正常使用。求助高人!
求助
联想

网友:
确定电池没问题就跑跑图,看看有关电池检测的信号正常否!

网友:
没问题。电池插在主板上面接通电源有3组电压,2组3.3,1组1.7。电池电压只有0.2

网友:
嗯嗯。我先试试

网友:
哦哦,谁能告诉我插上电池后那4个脚的正常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
换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一一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