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没声音

楼主(2011-01-11):
客户说摔过 我拆机单独测喇叭 阻值0.7欧 插上喇叭测主板上喇叭的引脚的对地阻值460 一个470 开机时测电压 都是2.几 这样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还是没声音 插耳机是有声音的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 给说说 谢谢
主板

网友:
摔过的机子没声音,先检测耳机插孔部位,声卡芯片以及声卡供电信号等

网友:
最好是能找到主板PDF,对着测试。像2楼说的,先检测耳机插孔部位,声卡芯片以及声卡供电信号等

网友:
请教一下 插耳机有声音 为什么还要测耳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