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又解决不了_?来大侠帮忙!

楼主(2011-01-11):
客房拿来是屏暗,检测出结果是高压和屏线接口腐蚀.就直接给客房报了两个价格同意换了.
结果装的时候发现机器有掉电现象,开机后出现IBM字样后在IBM字样消失的两秒后就掉电.再开也能开起来.还是到那地方掉电.
  拆开主板裸板点也是一样.BIOS电池拔了后.现在现象就是一到报错0271 0251的地方刚出来错误,就掉电.再开还是一样./主板没有修过,没进水,各个电压都正常?
  已经处理过的地方有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补充:
此外还发现这板子在关机接电源的情况下.电池灯是一直常亮的.D9 3806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原来是屏暗,你动了啥 你就再检查啥呗。想一想。

网友:
我觉得你那个机子可能就把充放电电路修好就不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