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自动上电 掉电

楼主(2011-01-11):
手里有台 DELL A840  自动上电 上电0.02-0.23-0.39-0.45 然后自动又掉了 然后如此反复.GM965 INTEL的U 从别的A840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程序 刷上去 没有任何反应.怪事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程序不对呢?

网友:
  这个你 忙刷BOLS干嘛哩

网友:
估计后期供电有没有出来的,好好量量吧

网友(2012-05-31):
我手上的A840 开机几分钟掉电,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2012-11-13):
手上一台,有待机不触发,965集成的,会是BIOS 问题吗?

网友:
不过机器拿来,别人修过超控,不知道原问题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4-01-08):
有没有存在短路,电压是否全出来,,,,,

网友(2014-05-04):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样的机器  怎么修的啊

网友A(2016-12-06):
手上一台一样的 到滚动条掉电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台一样的 到滚动条掉电 不知道什么问题

先排除一下系统问题和温控导致的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一下系统问题和温控导致的掉电

换个南桥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南桥就搞定了

哦,换个南桥代价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