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的硬盘咋拆?

楼主(2011-01-11):
他那里不是固定有一个螺丝么!我取了以后硬盘还是取不下来呢!

网友:
我的拆机法则里第一条第三点有提到:当确定所有螺丝都拆完了以后 如果机器还没拆开那说明用的力气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拆机法则贴出来吗?我想拜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   拆个机器有什么法则  我那是随便说说的。拆不开说明用的力气小是我的经验

网友:
靠经验了,不好说

网友:
拆机器一般是拆多了就会了。拆多了你的技巧也就熟练了。不过苹果的机器难拆那。。。

网友:
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硬盘都有好多种的,有的是有排线,有些是带卡头,还有什么没带的那种直接拨就行了,硬盘上面会有一条黑色的小带子,一拉就出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