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520 主板 游戏自动关机

楼主(2011-01-11):
板子是技嘉 M52L-S3。各项温度测试均属正常范围,但是只要一打游戏(包括网络 单机)不到一分钟左右 就自动关机,平常上网 QQ游戏都很正常。其他硬件更换过,发现是主板的问题?
不知从何入手检测主板,在此请教大家希望给予帮助。
主板
技嘉

网友:
技嘉有电容漏电的通病 查一下北桥供电 和周边电容

网友:
是掉电还是关机?有没有独显?检查风扇运转是否正常?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回3楼 是掉电 有独显。风扇正常 温度什么都正常,电源功率换过 350W 的试过也是一样
2楼 谢谢提醒。我先去检查下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显卡不支持运行大游戏吧

网友:
技嘉板还是不错的,你先检查供电方面的,然后再检查散热的。

网友:
华勇科技
的帖子
兄弟,CPU换过了吗

网友:
上QQ都没问题,这个应该是急成在北桥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