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本装系统

楼主(2011-01-11):
HP 新本装XP系统,进PE检测不到硬盘,怎样解决, 硬盘模式在BIOS里面也没有更改选项

网友:
你的新本是不是I3或者I5、I7的CPU,就是HM55的芯片组,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必须要用HM55的PE才能认到硬盘,分区。如果需要我有这个PE。

网友:
重新搞过一个比较新的系统就好了,不知道用原版的行不行?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搞一个较新的的安装版试试

网友:
拆下硬盘安装系统

网友:
自己做一个集成SATA驱动的安装版吧.不建议用GHOST版本,会有很多不明问题.

网友:
进bios 更改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