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2L进水维修

楼主(2011-01-11):
机型:联想E42L  故障:大面积进水,处理完不触发。
维修过程:此机型隔离保护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测公共点对地400多阻值正常,各大电感没明显短路,于是上电测B+19V正常,但是不出35V,系统供电芯片是MAX8734A,20脚V+是19V,6脚SHDN#是0.34V,查6脚的电路   PR93一端有14V一端无电压,接6脚一端已经发绿飞好线测6脚还是无电压,测PR93无穷大遂从料板上找个47K的电阻换上,6脚有了8.9V,但3,5V还是不出,发现B+被拉低到2.9V,MAX8743A已经烧坏,手上没MAX8734A就找个MAX1999换上,测3V只有1.几V,只好回头继续查,LDO3和LDO5已经出了,14脚BST5是5V,28脚BST3只有1.几,查电路 发现PR84已经断线,飞线待机35V出了,开关14V+,按开关万能电源指针有轻微摆动触发电路应该正常,肉眼可以看见南桥有点发黑,取下南桥发现焊盘和芯片都发霉了,找个HBM换上(BGA过程就不用说了),触发到0.1A掉电,肯定还有供电部分不正常,查电路 先断开CPU电路供电PL13,运气比较好,触发后电流到0.2A不掉了,测其他电感电压都出了,转向重点查CPU供电部分了,第8脚TON是主供电,一看又是断线,PR157一端和MAX8770的第8脚的焊盘都没了清洁补线完测PR157又是无穷大,又找了个200K的电阻换上,触发完电流已经到0.4A了,这进水面积真大,CPU供电和35V供电一头一尾在板的两端,南桥在中间也发霉了,上U和内存,触发完一路电流跳变到1.2A心想这下应该搞定了,接屏傻了,白屏,外接无显,切不出来。。。查屏接口,+3VS和+LCDVDD都出了,最后只好把北桥换了,维修道此结束,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搞定。。。(手机照了几张实物图,发现闪光灯没开,实在看不清楚,机器已被取走,就不发了)

网友:
修的真不容易啊,南桥北桥全换了。供电芯片也坏了。,还飞了两根线。有耐心。思路清晰。这个主板修好收多少钱,楼主

网友:
补了三根线,价钱保密,呵呵,别人修过的机器,没搞出来的,价格肯定不差滴!

网友:
楼主思路真NX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鼓励!

网友:
为什么就直接换北桥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语言简洁。电路扎实,BGA功夫也不错啊。学习ING。

网友:
这种换过南北桥,外加电路维修,一般报价多少钱。
我这里,报高了人家肯定是不修了。

网友:
请教楼主断开PL13和PR157损坏 性质有何种不同呢?为什么PR157损坏断路会掉电,而断开PL13不会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仁宝的机器设计多数都有公共点,用焊锡短接上的,pj开头的,直接去掉焊锡就可以断开后级,我喜欢修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