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天机电流到0。13就不动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1-11):
今天接到一台旭日125(910集显主板),接到时是暗屏,开机都正常,拆开屏检测,灯管正常,应该是高压条问题,后面再开机就没反应了,电流在0。24到0。34间徘徊,拆机发现接通电IO就发烫,于时换IO,通电,待机电流正常0.01    按开关,电流到0。13就不动了,于是又换了个IO,还是一样没进展,3.3V  5V都正常,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io的晶振查查

网友:
io带程序的吗

网友:
IO 是PC97551-VPC这个应该不带IC的

网友:
IO旁的晶振换了,还是没用!

网友:
南桥是FBM的换了一个,现在能跑码了,跑到49就不动了,电流在0。99A有时在1A

网友:
那就直接加焊北桥吧

网友:
加焊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是全新的吗 这机器就IO和南桥容易出问题  确定下南桥有没有做好

网友:
南桥肯定是做好的~

网友:
有可能还是你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跑码到49,电流到1A左右就不动的,~给点意见~

网友:
显示卡,换一下

网友:
集显的,北桥已经换了一个了,还是一个样,跑码到49,电流到1A就卡住

网友:
CPU 电压OK吗?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检查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看看,基本上应该是北桥周边的故障的

网友:
CPU供电正常1.25V,北桥及内存槽周边检察过,没有掉件!

网友:
因该是北桥一部分有问题,还有有掉件不

网友:
板子这样搞的话容易被你搞报废了 之前暗屏 能否是屏线路不良引起IO发烫 先测下高压供电 控制 这两条线路 然后再干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