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接一台E40进水,怪故障 高手,版主们分析哈

楼主(2011-01-11):
进水到触摸板跟键盘之间,好像是牛奶之类的,拆机清洗,烘干,测得各电感对地阻值较正常,用可调电源上电,待机0.01安,开关间有电压,触发,电流上到0.03不懂动,测得待机时3  5V有,出发后也有3  5V 其他电压没有,根据上电时序, 测量有3V S5和5V S5,  而没有3VSUS  和5V SUS , 这两个电压是经过PQ85和PQ66转换来的, 测得有SUSON才能有这两个电压,而SUSON为低电平, 此信号是IO输出的,IO  95  96  脚也为低电平,IO供电和晶振均正常,IO换过新的   各位高手    版主帮忙分析哈?

网友(点评):
你写得太多了 !版主没时间看

网友:
这个你需要从IO触发开始查电路了 。基本上在进水那边是重点。也许电容。电阻。三极管 有问题  多查查! 不行就建议换主板吧!

网友:
查开机电路 与io 复位

网友:
如果有点反应,应该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应该南桥问题多一点。还有看一下进水的位置有没有断线?

网友:
先查15V 供电出来没有,进水 高电位的地方容易断线

网友:
谢谢大家解答,已经全板检查了,可以确定没有断线,我也怀疑IO, io条件已经具备,为什么就不发出MAINON和SUSON呢?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吧  这样的故障还是很好修的啊

网友:
同意7楼的!如果南桥换了 还是不行的话,那还是建议换板,不要再浪费时间去修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e30的,和你的现象相似,换IO解决的,刚换好也不开机,插bios电池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过IO 也插了电池,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南桥工作环境,如果不行同样觉得只能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如供电3VPCU   RTC VCC    待机SIO SLP S3#   ACIN    SUS PWR ACK       SIO PWRBTN#

网友:
发黑的换换

网友:
南桥应该是作出了响应,问题主要集中于EC德控制输出上。

网友:
没有发黑的地方,除了牛奶渣,南桥已经发出开机信号了,IO就是没有发出SUSON信号,IO都换了几个了,客户天天打电话问,说了再给两天时间搞不好就不搞了,郁闷中

网友:
看看BIOS是不是挂在I/O上的,挂在上面的话。先刷BIOS

网友:
你还是好好看看进奶的地方吧,我感觉有地方短路 一些小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刷过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进奶的地方已经清理干净了,一些元件对着图纸测量了的,没有短路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难搞

网友:
肖洪全
的帖子
是啊,不是看报价400大洋,我都不想搞了

网友:
进水的位置应再仔细检查检查,没准有什么遗漏,io要换过了,南桥要重点考虑一下

网友:
机子已经给客户了,叫他换板,嫌贵,没搞成

网友:
你们这些电路图是不是维修的时候从图纸用QQ截图的,我也想弄明白,以后也有问题也把图带上,感觉笔记本不好修
dzfair
一般就是用截图工具截图下来的大家一起分析讨论

网友:
是不是待机时的电压没出来完啊

网友:
进水板层是最容易断线的,其他别的地方也要测一下,IO和南桥之间的PWRBTN。

网友:
EC的条件呀 复位呀ACIN呀等呀 SB的 LOW_BAT#,RSMRST#等条件是否都有考虑?

网友:
个人意见 。 如果进水的地方离南桥不远。还是要把南桥拆下来看看。
南桥如果里面有进水。会有很多小毛病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lz 你要一步一步来··
进水机子是比较麻烦的啊

网友:
SUS_ON前面还有+15V 3V_S5 5V_S5,这2个信号都测了吗?先找找这2个电压。

网友(2011-02-11):
这两个信号都有,机子已经拿走了,不过可以继续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