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的本子,送修时六分屏,判断显卡故障!

楼主(2011-01-11):
    一台华硕Z99D的本子,送修时六分屏,这肯定是显卡故障,向客户报价后开始维修。使用G86-771-A2显卡更换后,装好,加电开机有开机声,黑屏无像。把该显卡取下来装在A8SC的主板上(同样也是8400显卡),开加电机,图像正常,进系统也正常,温度只有三四十度。
   难道是主板的BIOS中显卡模块支持不好?升级BIOS到211版,故障依旧。没有换过芯片的旧显卡在Z99D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直接从做就行了啊

网友:
z99D的机子是AMD的CPU,北桥应该6100的如果显卡做了还不行,一定是北桥的问题,换个北桥肯定能好。

网友:
这现象太普遍了,如果确定显卡版没问题的话把机器拆开用烙铁拖一下显卡插槽就好了    机器好了记得给加分。。。

网友:
说明一点:设Z99D的显卡为A卡,A8SC的显卡为B卡。B卡现在工作正常,没有更换过芯片,原型号为G86-703-A2。A卡更换了G86-771-A2显卡。
                 故障现象:A卡换过芯片后,在Z99D上不亮,机器往复重启。把A卡装在A8SC上可以直接亮机,进桌面。把B卡装在Z99D上,也可以亮机进桌面。
                提问: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BIOS已经升级。本来想分离A8SC的显卡模块,把显卡模块分离出来,装在Z99D的BIOS里,但没有找到相应的软件工具。

网友:
楼上几位都没仔细看楼主说的啊 我是看懂了 可惜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换的显卡不通用?

网友:
我给你问了下 上次我们有个工程师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也是换显卡芯片换黑了 但是拿着换黑的显卡版放在别的机器上能用
最后他把所有的显存都做了一遍 显卡也重做了一遍 最后好了
还有 最好说下你显卡板上 原来显卡芯片的型号 是不是不支持升级版的芯片啊

网友:
你这机器换个显卡版就好了 还是别加焊别的了 重点放在显卡吧

网友:
原因还没有查出来,两块显卡板的颜色不一样,但电路布线是相同的。同时G86-703-A2和G86-771-A2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做个显卡试试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还是那句话 就像楼上说的 显卡槽

网友:
北桥补焊后故障 依旧,因为客户最后不修了,没有更换北桥确定故障 原因。

网友:
应该是信号出问题了,看一下北桥和线路,如果是显存问题只是显示的字花屏,是不是它的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你要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其它,是不是程序问题,换一下驱动试下

网友:
大家经常遇到的HP V3000会出现六分屏,一般重做显卡后就解决了。但这次遇到的就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的703不能用771换的,我一直换的是741,731,都OK.

网友:
应该算是不兼容吧.

网友:
加悍一下北桥就好了。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