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12V液晶电源板的改装问题

楼主(2011-01-11):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冷,但只有到这里求助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台交换机,电源板坏了,是12V DC。

在淘宝网上搜好久,都没找到备件。忽然灵机一动,液晶显示器上应该也是12V的。果然,找到很多价位在20元左右的液晶电源板。

可是卖家说要接驱动板,电源板才会工作,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大,是不是在12V和ON之间接一个220K的电阻,电源板就会自己工作了?这样输出12V没什么问题吧?呵呵。

输出:12V --4A  5V --4A
接口定义:12V 5V GND ADJ  ON/OFF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另外这块电源板有+5V SB,要是直接将+5V SB接到ON上,是不是也可以启动这样电源?

网友:
应该没问题   试试吧

网友:
不行的,+5VSB没开启信号给电源板也是没电压的,这电源板应该是分2部分的.一部分是12V转5V电路,一部分是开关电路.你直接在12V转5V的电路部分找到5V输出脚连到STBY脚(ON/OFF脚)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的吗

网友:
刚刚问过卖家了
这个板直接插220V,就会启动。不用短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个外接的12v电源适配器器不更方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嘛,我就说不可能非得装驱动板~电源是给驱动板供电的。还整反了呢

网友:
直接用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有几块这种板,上家说是长城液晶用的,改板用很好,直接上电就有电压了!

网友:
直用12V电源不成吗?

网友:
找个坏了高压板的一体板,改一下是好用的,何必花那钱呢?

网友:
一般情况12V是直接由 输出的

网友:
直接接上220V就有电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电源板接上220V电压就有12V-5V电压输出的 ,更不是你说要接上什么驱动板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