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d8000 有时不认适配器!!

楼主(2011-01-11):
一台HP zd8000 电池已坏了,现在用适配器,有时接适配器两分钟内指示灯灯亮的话可以开机,有时灯不亮就开不了了,不会是桥的问题吧。。。本人是新手搞不了桥,请高手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先从充电芯片查起来

网友:
惠普现在的新机子。电源坏也不开机的。但电源有19V输出。主要是电源头子中间那个针。它是电源识别作用的。它没有输出。就开不了机的

网友:
19V电源电压有的。拆板子下来量过了!

网友(点评):
还要个6.5V。。。。

网友:
有时能亮的话就不要考虑桥,先考虑下保护隔离电路这块

网友:
公共点有19伏吗?3、5有吗?加焊ec

网友:
应该是检测脚的那个电压不对吧。

网友:
现在很多HP的新机只能用原装的适配器可调电源上了不亮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再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