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调暗高压板发出吱吱叫声

楼主(2011-01-11):
一dell笔记本来时候暗屏 换灯管后正常了客户拿回去说在进入节电模式时或亮度调暗时候会发出吱吱响声 。谁遇到过呢

网友:
把高压条给换了吧

网友:
高压板我加焊一下高压包也没用

网友:
为啥调到正常亮度就好了 一调暗就吱吱响啊

网友:
应该就是 高压板的问题有可能是虚焊或者 功率不够

网友:
灯管在响,灯管的减震圈没装吧?

网友:
我遇到过,换高压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老化了  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