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LW98故障!

楼主(2011-01-11):
接到一台这的显示器,报价接单,故障是 按开关正常显示2秒就黑了,电源指示灯亮的!!求个思路!!

网友:
檢查燈管 高壓

网友:
你先用通用的高压板点一下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改个高压试试吧。

网友:
像是供电问题  重点检查高压板!

网友:
已解决。虚汗问题,加焊就正常了,在拷机!!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变压器脚虚焊了。解决了给大家说下,让大家也长点经验。

网友:
是高压包!!

网友:
還是恭喜大大修好了

网友:
LZ赚了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