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板富士康主板,一片核心12V,一片核心1.75V

楼主(2011-01-11):
两块板富士康主板,一片核心12V,我把核心IC上管取了还有0.98V,没思路
另一片核 心为1.75V,时钟复位都产生了,没有帧信号,加焊了CPU座与北桥
cpu

网友:
还是不行?南桥也做了

网友:
核心的12v是不是控制ic击穿了?打一下小插头到核心的阻值。。。

网友:
有0.98V就顺着电路查啊
我不相信这电压会是空穴来风

网友:
核心12V? CPU核心吗??? 上管短了吧

网友:
楼主核心12V短路了哦

网友:
模糊啊 说具体点

网友:
自己的情况都不说清楚就发帖。。。。
谁能帮你啊

网友:
12V烧死人啦

网友:
话都说不清还想有思路,真是的~谁能帮你

网友:
核心12V那上电不是马上挂了

网友:
大家对新手客气点,不要这样。这块主板有可能是上管烧了,在仔细查一下。

网友:
说清楚的话才能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