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网吧方正19液晶开机亮一下就灭,机子已用两年,没拆开壳之前,初步怀疑是高压板不正常,更换高压板后,故障仍然重现,换掉灯管后恢复正常
更换

网友:
这种故障,排出电源之后,那就是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把灯管拆下来点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震荡电路出问题· 测下两个震荡三极管 看是损坏··最近师傅修的几台机子都是这里的毛病···

网友:
试灯管,看电流是否正常, 不行直接换高压,

网友:
这个肯定是灯管问题了 已经老化和轻微的漏电打火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先判断是否高压板故障,排除了就是灯管的故障。

网友:
一般遇到這種情況,先排除是否燈管的故障(使用點燈器檢查)。再來判斷是否高壓板故障(使用高壓版測試)答案就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