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2-TVM/S主板上CPU诊断卡灯一闪就灭,没量到短路

楼主(2011-01-11):
p5sd2-TVM/S主板上CPU诊断卡灯一闪就灭,没量到短路,下掉CPU,CPU的供电还有1.0v。。。。。。(也不知道是否正常)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没发现短路!!!!没办法了!!!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 PWM芯片的问题啊 !!!!!!!!求个高手开导开导!!!!!在线等!!!!

网友:
拿掉CPU看会不会掉电,如果不掉电的话那估计CPU座有问题

网友:
上上cpu短路,不上cpu不短,一般是cpu电源管理坏

网友:
cpu电压管理IC可能有问题

网友:
今天发回来PWM芯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短路的时候看下电源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主板保护吧,看看有无电源管理类的芯片。就是它检测到某处电压不对或没有输出,会关闭整个主板供电。

网友:
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