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转啊,没供电电压

楼主(2011-01-11):
  接个小本,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认不到硬盘,我在BIOS里面也没有认到,拆开看硬盘没转,我按照主机串口硬盘的串口线量12V和3.3V,只有3.3V有  12V没有,是不是那个供电芯片坏啦,那个芯片一盘在那个位置啊!!!!!是ACER的本,型号:ZG5的,高手进来指教下。!!!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不是修本本的 ! 目前我还没见过硬盘的12V供电

网友:
对照图纸查阿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有12V的电压吗?我怎么看图纸都没有呢

好像数据线不接,SATA的硬盘是不转的吧.

网友:
笔记本都是5v和3v阿  没有12v  你先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楼主查下5V出来了没,供电如果正常的话,不防刷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你的图纸找了下,那个本该是5v的那三条线是2.4多一点,这种故障时那个芯片坏啦

网友:
3.3V 就有,5V就只有2.4多一点的电压,是什么芯片引起的啊

网友:
问下那个 k382 g391是个8脚,一边4脚的那种。是不是硬盘的供电芯片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那个 k382 g391是个8脚,一边4脚的那种。是不是硬盘的供电芯片来的啊

网友:
硬盘先在挂在其他电脑上试一下好的坏的

网友:
把硬盘拿掉,然后量sata接口,看5v出来没,如果出来还是偏低查下5v线路上的滤波电容,把电容拆了试试看!

网友:
是硬盘的保险烧了不

网友:
5V供电不足!你可以查一下5V是哪里给出来的!把供电芯片换一下!你如果实在觉得麻烦!可以把图中的14、15、16从主板断开!直接搭一个5V过去也行!不过这个5V一定要稳定!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