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PL VER2.3,,插12v辅助供电诊断卡灯一闪就灭

楼主(2011-01-11):
七彩虹945PL  VER2.3,,插12v辅助供电诊断卡灯一闪就灭,拔掉12v,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没发现CPU供电电路短路,,,,没办法了!!求助!!!!!!!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七彩虹478针的。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开机键上的电压时5V.正常应该是3.3吧。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查供电的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mos 管 ,电源芯片     cpu控制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吗都量一下

网友:
场管的坏的机率比较大一点,楼主看下哪个场管有问题的就换掉,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把CPU边上的管子都干掉,然后全部换成新的

网友:
CPU供电短路啦,看下MOS管,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MOS管 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全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12V主要是给接口供电。还有就是CPU的IC供电。拨下CPU的12V不短的话,就查一下上MOS
的D极是否对地短路,还有就是电源IC的供电,次电源IC供电脚,还有就是电源IC的反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