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B3942是什么管?

楼主(2011-01-11):
高压板上的B3942是什么管?5678脚都是通的,1234脚都各不通?b3942是 什么管子?
这个显示器19 的用的hkc的电源高压一体版,点上1个多小时后就黑屏,指示灯还是亮的,和正常的一样。灯管没事,估计高压板哪里有开焊的。B3942摸上去有点 热,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这个高压做工太简单了,正面2个高压变压器,连个涤纶电容都没有。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5678应该是场管 的D极 ,与PWM芯片引脚相连的是G极 ,你测一下DS之间值 就知到是什么管了.

网友:
这个管子是脉冲振荡管,用来把12V的直流变化成为脉冲信号给增压变压器使用。
灯管你确定没事了吗?灯管老化也可能。换个通用高压板先试下。你再看下高压板上脚 是不是有少许空焊的。尤其是变压器的脚 。

网友:
网上查的,第一行是,高手解释下什么意思,英文看不懂、

网友:
只是一个N管和P管合二为一,B3942能替换 AO4606

网友:
其实 就是 2个场效应管 的复合管子

网友:
4606 和 4828 应该都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