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PG信号

楼主(2011-01-11):
945主板,CPU没PG信号,IC   ISL6566CRZ的PG也没有,CPU温度很高,可惜我这775的CPU就一个

网友:
供电正常么 先看看各路供电正常不

网友:
CPU没PG的话要确定南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南桥的供电PG时钟都要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查其他条件看不

网友:
看南桥供电是否真长 在pg电路

网友:
测量全板的供电  cpu必须有供电 电源芯片不发出pg 有三个可能 电源芯片本身损坏 上拉电路损坏或者断线  电源芯片到南桥的线路 或者南桥短路  南桥短路的情况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