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内存?

楼主(2011-01-11):
在没有专用设备的情况下,只凭万用表如何检测出内存条上是哪颗颗粒坏了?有没有高手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
这要都可以?一般是要通过颗粒扫描才可以的

网友:
也可以  对芯片坏的严重的情况   一 边接1脚    一边接排阻对几个芯片进行比较 排除差异大 的

网友:
恩,颗粒要扫描才行

网友:
用能万表。。查芯片的数据线的跟地址线的跟时钟的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