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 12V 4pin对地短路。

楼主(2011-01-11):
插上4PIN不能触发。拔掉风扇转、于是打下4pin阻值 全部对地、然后拆掉所有CPU的MOS管 再测4PIN  阻值500左右、
但是有部分MOS管的 D级与S级是通的
下面给大家上个图。看看是哪里有问题了、而且打下电容的值。正负极也都是对地

所有MOS管拆下 还是D和S通

网友:
那很有可能是下管有击穿的,用表量每个管子的GDS阻值吧

网友(点评):
下管都拆了 管子都拆了 焊盘上还是DS通

网友:
换掉坏得场馆加电试下啊

网友:
把所有的MOS管都换掉

网友:
看下有没有发黑的小电容,拆来看看,然后可以用可调电源加电烧一下,注意限流

网友:
  把IC也拆了吧

网友:
我修过一联想的主板,是有对上下管烧了,换掉工作一段时间还烧,我直接把驱动保险电阻给干掉就OK了,再不烧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ISL6334CRZ吧,场管用K3918、K3919都可以,你这个明显IC也短路了,一起换吧

网友:
是不是也可 以试试一组一组拆掉加电试试     是那一组有短路

网友:
把供电IC拆了,如果还短路。再拆滤波电容。
如果还短路,供电IC在看贴片的电容。还有cpu 座里的电容查查看短路没
如果还短。,则pcb 短路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个

网友:
CPU边上的电容两端对地全短说明下管有击穿的了,4针12V全对地短说明上管也击穿了

网友:
CPU供电上管挂了

网友:
你应该先拆IC的,这个可能就是IC短路了,不是上管,IC拆了还短的话,就把下管全拆了,再短,可能就是北桥了。

网友:
一次把上下管和IC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