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经验(754针)

楼主(2011-01-11):
该主板正常触发,证明开机电路正常,但无复位,证明主板某处供电不正常,测内存(DDR667)无供电电压,故测试给内存供电的上下场效应管,发现上管D极输入电压正常,G极控制电压正常,S极无输出电压,拆下场效应管,放电后,发现场效应管D-S极导通,证明此管已击穿,更换相同型号场管,主板复位了啊跑C1了啊主板OK了啊插上内存后开机C2 C3 24 26主板。

网友:
主板不复位不一定是复位电路问题,有的就是内存供电导致的,这问题我碰过几回

网友:
很大一部分都是供电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