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1-01-11):
昨天接到一块845GL主板,发现起保护,查CPU供电一上管击穿,为了安全,上下管全部更换,可以触发,插CPU和内存,跑C1-A0,后仔细听,CPU供电电感有点磁磁声,用示波器量驱动波形,发现很不稳,仔细检查发现,CPU电容被同行换过,1500UF6.3V被换成2200UF16V,为了检查方便,更换了同值电容后,开机发现,"滋滋"声有点变小,更换CPU控制芯片后,"滋滋"声消除,插内存测试后,主板点亮了。

网友:
电容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还是CPU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
   不关电容的事,问题出在电源IC上。。。。。如果不换的话很容易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