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X 维修笔记

楼主(2011-01-11):
   前天接到一台机器。开机无显示能点亮。接上诊断卡跑F.F,中间是复位灯,常亮。

    查了一下内存供电正常。各排针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CPU供电不正常只有0.5V到0的跑变。新手不懂于是从复位针跑线路。跑了半天没什么结果。没有思路了,于是看了一下基地孙老师讲的复位电路后才知道复位是怎么产生的。拿出主板再次加电看了下发现显卡接口旁边的一个小场管我还没有测是给显卡供电的。测了下发现S极的电压只有0.22V肯定不正常。热风枪接上电。调风速为2级。温度420度把场管吹了下来,温度太高场管直冒烟,可怜的场管啊。在基上看了一下是N沟的,老师说了只要是N沟的块头大小的都可以换。搞了个0940N换上去加电居然了复位 了。心中暗喜离成功近了。`
    于是开始查CPU的供电。看了一下是两相供电。先查了一下上管的D极有12V电压。S极和G极都一样。打开热风枪把上管吹了下来测量是好的。

    没办法又拆下来跑电路发现RT9602旁边有个2R2的电阻击穿了(记得用20欧姆档位测试,如果用二极管档肯定直接导通)。更换后主供电电压正常。收工,希望下次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维修经验。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哟      一开干好难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