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主板上的显存焊点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1-01-11):
一时间没注意咯铁的温度。。。洗锡盘的时候掉了几点。。咋办呢?

网友:
前面不注意。现在就是考验你烙铁技术的时候了。可以接线后 加绿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空点,可以少补几个,你发错版块了!

网友:
飞线补点吧,空点就不要补了

网友:
那就飞线补了,先刮刮再焊线,最后再抹点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