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1-01-11):
    前几天在朋友手上拿了一台IBM T20回来维修,插入笔记本直流电源插头,显示0.00A,无待机电流,正常的待机电流应该在0.01~0.05A之间,把ADP3410和ADP3421更换后,待机电流为0.06A,装上键盘(IBM就是麻烦,开机一定要用键盘,郁闷),按开机键,跳到0.07~0.08A,然后跳回0.06A,查整板的电容,只有声卡芯片附近的几个小电容有短路(不知道是否正常),然后把它们都焊下来检测,都正常啊,怎么回事?看来要下一番苦工再检查一下,如果有高手看到这篇日志,麻烦回复一下我,谢谢!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请问有没有人帮忙一下,谢谢,到底0.06A是不是证明了有其它元件短路

网友:
应该是你换的那个3421还有问题

网友:
0.0,应该不会吧,全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