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20 17寸本加电掉电

楼主(2011-01-11):
  加电到0.8左右 然后掉到0.3  加电到0.8中间电流无跳变 用示波器测时钟正常 掉电后14.318时钟无显示 掉电后测各大电感电压
也都不变 CPU电压0.95 掉电后也也一样 加焊CPU供电芯片ISL6266无效 CPU座北面是个大电容 和NEC大电容形状一样 上面写着
2R5 102 在 预留的电容焊盘上加了2个 330电容还是一样掉 CPU 是 2.13G  3M 1066外频的 P45北桥 独立显卡 手上没有这个CPU
也找不到图纸 哪位高手修过类似的故障  请给个思路 谢谢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外设换过了么?

网友:
电压都有 了 时钟也正常 掉电后时钟没有 但各个电压还都有 我定了后面的大电容了 回来换上看看好不好 没有同型号CPU 光板也掉 不上CPU也掉